y7000p 这款图纸谁有

楼主:
    帮我看看 pu301 是啥芯片,谢谢啦。

网友:
这款机器论坛里面一搜一大片吧  很好找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开启但是3v输出一点点 然后接电池有时候可以开机正常 或者接充电器一会黑屏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论坛里面找找看  找不到的话就淘宝买一份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啊,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板号的只有点位图没有主板图纸

网友:
买个鑫制造图纸

网友A:
谢谢大家,我这是芯片是短路啦。反面电容烧啦一个。

最后是换芯片还是换电容解决的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9:12

网友:
联想图纸好找的,应该是3.3V供电芯片吧

网友:
最后是换芯片还是换电容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这是芯片是短路啦。反面电容烧啦一个。

最后是换芯片还是换电容解决的呢?

网友:
最后电容和ec都坏啦。这ec还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