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时钟复位全有点不亮!求蓝宝石rx5600xt 6gb显卡bios

楼主(2025-12-08):
我原机器是1m大小的, 论坛里面都是512 KB的,我刷了论坛里的512 KB的都不能点亮
我这个显卡原始故障是供电全部都有供电齐全,显卡精致,也有100的兆赫兹波形.复位信号,3.3伏也有了,装在台式机里面就是死活点不亮,偶尔能量机一次,
但是如果你用维修用的显卡转接板,用转接板自带的PCI X1接口卡USB接口卡插在主板显卡插槽上就能成功进入桌面,能识别出显卡型号是5600xt,而且驱动都能正常安装,驱动也能重装,也没有错误代码43,怀疑是BIOS损坏,测量显卡的16,对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空焊虚焊
现在准备找一个BIOS刷一下,如果还不好的话,就准备加焊gpu核心了,也有可能就是gpu损坏性能不良了
每次用显卡维修转接板都能开机进入桌面,一般都能点亮,但是装在台式机里面就是死活点不亮,换了好几台电脑了,也换了电源都不行
诊断卡,代码卡在a0上,不管你装不装bios芯片,诊断卡的代码都会卡在a0上

网友A:
最新进展:加焊之后故障一样!!!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钟波形100MHZ也有!插电脑就是不亮!B2直接过去不认卡,用USB转接板每次都能亮机,正常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进展:加焊之后故障一样!!!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钟波形100MHZ也有!插电脑就是不亮!B2直接过去 ...

难道是主板显卡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