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pro触发后灯闪频繁重启不显示

楼主(2025-12-09):
测量得出vccsa,vcore没电压,mp2949a没有en信号,vccsa由其控制输出电压 ,其它电压均正常,广达代工,由于没图纸,就测量了ecit8987e bxs的工作条件,发现hwpg不停跳变,机器不停重启,测量了rsmrst#,s3,s5信号都是正常,逐怀疑hwpg相关pg信号异常,割线pg故障依旧,mp2949a带程序换了两个都没能好,就将旧的芯片还原了,最后网上购买空白ec第二天换上,插电0.04-0.01a,明显一个回跳,证实ec在bios芯片读取数据并写入动作,整个过程很快1-2s,再按开关电压轻松跑上去了,因it8987e是带程序,仅限这款机型

网友:
就是EC坏了,这个IT8987E带不带程序是个迷,我以前都是直接新的上机就行,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就说带程序了

网友:
学习了,现在网上卖芯片的说法也不一,有的说有程序有的说没有

网友A:
ITE   it8987e    Programmable 是可编程的128K

网友B:
插电0.04-0.01a,明显一哆嗦,整个过程很快1-2s,再按开关电压轻松跑上去了

网友:
可以买个ite编程器清空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0.04-0.01a,明显一哆嗦,整个过程很快1-2s,再按开关电压轻松跑上去了

看来看维修厮那屌毛视频看多了

网友:
厉害了,分析这么清楚。受教了

网友:
都是实践出来的经验,路过学习一下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TE   it8987e    Programmable 是可编程的128K

他的意思就是不用自己刷,空白芯片装上会自动从bios写入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就是不用自己刷,空白芯片装上会自动从bios写入程序。

EC Auto Load SOP 1.0

BIOS的文档介绍EC会自动写入
1. EC Auto Load 動作為將南橋SPI ROM中EC code自動燒入至IT8587 EC chip中,僅需動作燒入一次即可
2. M/B生產SMT後在第一次開機前,須確認EC Auto Load 完成
3. Auto Load確認方式以及注意事項
a. 當AC plug in 後 AC LED 指示燈亮起,即完成auto load
b. 若M/B設計上無AC LED指示燈,AC plug in後須至少等5秒,已確保auto load完成
c. auto load避免在DC mode下動作(按power button)
d. 在AC LED 指示燈未亮前或5秒內避免AC plug out

网友:
如果ec里面有程序,就不会重新读取刷入,如果ec是空白的,就会自动从bios或者ec rom里面重新读取刷入,手动清空一下上机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6-01-23):
mp2949a的48脚  2M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