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thinkpad S2 gen6 不通电 维修

楼主(2025-12-09):
通病  短接

网友A:
直接短接不会影响充电吗

网友:
不影响充电,但是会烧设备。一烧一个准

网友:
短接就告诉客户这个口只能插充电器,别的不能插就好了

网友:
装2个N MOS就OK了

网友:
这个很常见,但这个芯片不太好焊接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U4201 U4202

网友:
两个C口的话有个省钱的方法就是一个短接,另一个不短接,不短接的做外接TYPE-C设备供电用,短接的做充电器充电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告诉客户短接的口只能充电用,不能外接设备,不然就会烧,不短接的口只能外接设备用,插充电器就充不了电。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pd芯片和两个玻璃隔离管一起换,更耐用一点。

网友:
麻烦请写详细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不会影响充电吗

充电应该不影响,但是插U盘烧不烧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芯片玻封的吧,不好换

网友:
简直乱来,烧设备就老实了

网友:
不交代清楚,客户一插C口高价值外设估计杀人的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