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时钟复位全有不亮!求蓝宝石rx5600xt 6gb显卡bios

楼主(2025-12-09):
我原机器是1m大小的, 论坛里面都是512 KB的,我刷了论坛里的512 KB的都不能点亮我这个显卡原始故障是供电全部都有供电齐全,显卡精致,也有100的兆赫兹波形.复位信号,3.3伏也有了,装在台式机里面就是死活点不亮,偶尔能量机一次,但是如果你用维修用的显卡转接板,用转接板自带的PCI X1接口卡USB接口卡插在主板显卡插槽上就能成功进入桌面,能识别出显卡型号是5600xt,而且驱动都能正常安装,驱动也能重装,也没有错误代码43,怀疑是BIOS损坏,测量显卡的16,对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空焊虚焊现在准备找一个BIOS刷一下,如果还不好的话,就准备加焊gpu核心了,也有可能就是gpu损坏性能不良了每次用显卡维修转接板都能开机进入桌面,一般都能点亮,但是装在台式机里面就是死活点不亮,换了好几台电脑了,也换了电源都不行诊断卡,代码卡在a0上,不管你装不装bios芯片,诊断卡的代码都会卡在a0上

网友:
该搞的都搞了 就放弃吧

网友A:
我个人觉得bios问题你就算插哪里都不亮的。建议查一下显卡供放电电容跟晶振。
这里是否有个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bios问题你就算插哪里都不亮的。建议查一下显卡供放电电容跟晶振。
这里是否有个开关?

你说的对!应该不是BIOS问题!没有开关! 现在发现插在主板上刚开始有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点不亮的时候供电就全掉了,只剩下5V和12V,看来还是供电保护电路的问题,过流或者过压引起保护掉电!我把显卡用12V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发现电流瞬间超过5A!,然后回到2-3A正常值,可能是核心有短路引起瞬间大电流,0.1秒
估计还是核心挂了!

网友B:
最新发现! 现在发现插在主板上刚开始有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点不亮的时候供电就全掉了,只剩下5V和12V,看来还是供电保护电路的问题,过流或者过压引起保护掉电!我把显卡用12V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发现电流瞬间超过5A!,然后回到2-3A正常值,可能是核心有短路引起瞬间大电流,0.1秒
估计还是核心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应该不是BIOS问题!没有开关! 现在发现插在主板上刚开始有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点不亮的时候 ...

因为你用usb可以进系统,这个不一定是核心,电容电感不良也会这样,建议还是排查一下电感。五个电感一个个换试一下。
我看图里上数下第二个电感好像变色了。

网友:
只有在论坛里才能发现显卡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网友:
最新进展:加焊之后故障一样!!!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钟波形100MHZ也有!插电脑就是不亮!B2直接过去不认卡,用USB转接板每次都能亮机,正常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发现! 现在发现插在主板上刚开始有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点不亮的时候供电就全掉了,只剩下5V和12V,看 ...

有些问题按照常规检测是没法发现问题的或者费时费力   这种的话 还是建议直接用热像仪照一下  看有没有微发热的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usb可以进系统,这个不一定是核心,电容电感不良也会这样,建议还是排查一下电感。五个电感一个 ...

我已经修好了!是因为老平台我用的H61+G1610不支持这个显卡,换了R5-7500F+A620平台测试全部正常,跑分OK,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修好了!是因为老平台我用的H61+G1610不支持这个显卡,换了R5-7500F+A620平台测试全部正常,跑分OK ...

不客气!修好就好了

网友:
比较新的显卡还是要用比较新的主板才行

网友:
换主板啦,厉害

网友:
不错借鉴,下次遇到能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