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8886HE 这个笔记本EC如何刷固件(联想V310-14ISK 板号:DAOLV6MB6F0 rev F)

楼主(2025-12-09):
注: 换了两个EC芯片,故障一模一样!
一台联想V310-14ISK,板号:DAOLV6MB6F0 rev F,插电0.020A待机电流,按开关没反应,有时还会出现0.18A电流(这时独显有电压)。
RSMRST#没有高电平。我怀疑是EC 固件有问题。
测量待机电压好像全都有,下面是测量的记录:
32.768[Y5] 晶振正常
+3V_RTC: 3.3V
SRTC_RST#: 3V
RTC_RST#: 3V
S5_ON: 2.75V
+3VS5: 3.3V
+5VS5: 5.15V
+3V_DEEP_SUS: 3.3V
+1.8V_DEEP_SUS: 1.79V
+1.0V_DEEP_SUS: 1.0V
S5_PWR_PG: 3.3V
VSTBY_FSPI: 3.3V
ITE_AVCC: 3.3V
LID#: 3.3V
EC_LID#: 3.3V
ACAV_IN: 2.99V
MAIN_ON: 2.4V
AC_PRESENT_EC: 3.3V
WRST#: 3.3V 没有跳变
EC_RTC_RST: 0V
EC_PWROK: 0V
RSMRST#: 0V
NBSWON#_R: 按开关有跳变
DNBSWON#: 按开关没有跳变

我用RT809H 尝试进行刷EC,用的是24P的排线,排线插在键盘接口的pin3-pin26,转接板连了地线到主板GND,然后连接到RT809H。软件进行读取时一直提示”等待芯片进入ISP状态,请稍候...“,尝试过主板断电再插,还是一样提示。不知道怎么弄,求大师指点下面是线序设置:

键盘座子

IT8886HE

网友A:
不用刷程序,我告诉你CPU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程序,我告诉你CPU坏了

我去,那亏死了。怎么判断出来滴?

网友:
联想V310好像通病一大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那亏死了。怎么判断出来滴?

通病 你测一下bios第八脚

网友:
ec所有供电测一遍,感觉ec都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你测一下bios第八脚

测得有0.350阻值,有3.3v电压

网友C:
it芯片接三根线就可以刷了

网友D:
什么?在键盘接口也可以刷ec?我才知道,可惜我搞的好多mecx,不知道用什么工具读,又没有转接板卖,还是bga

网友:
有专用的编程器

网友E:
ec好不好测测pwrbtn有无跳变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好不好测测pwrbtn有无跳变就知道

开关进ec有跳变,ec没有发出给p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芯片接三根线就可以刷了

求教大师,飞哪三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在键盘接口也可以刷ec?我才知道,可惜我搞的好多mecx,不知道用什么工具读,又没有转接板卖,还是bg ...

我也是看论坛教程的

网友:
这款没记错的话,CPU和桥是一体的,桥坏了吧

网友:
EC_RST 电压0V,问题不就是在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