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MS-17K21主板不开机

楼主:
通电3、5V的VALW电压有,按开关键电流0.023,3、5V的VSUS没电压输出,后面桥的1.05V,1.8V都没电压,EC的SUS_NO没电压过来开启3、5V芯片,EC供电正常,换过EC还是一样,就差换桥的了,现在3、5V的二极值都是164,麻烦测个整板的二极值,谢谢

网友:
值没有问题,另找原因

网友:
EC的信号都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