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2141 820-01700-a 暗屏

楼主(2025-12-11):
客户拿来一台A2141 板号820-01700-A  开机屏暗。背光屏线正常,测升压电容短路 ,换过无果,加屏测U8400N  供电正常,15 16脚和 EN信号正常换过升压芯片,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座子打阻值看有无短路 看看u9850有没有问题,最换个试试 再不行就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子打阻值看有无短路 看看u9850有没有问题,最换个试试 再不行就是CPU坏了

板子已经修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