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存复位卡电流

楼主(2025-12-11):
版号LA-J871和gu603zx都遇到类型的故障一个电流卡1.3A,另外一个就是上电到2A,跳变到1.6A后就掉到待机电压又自动上电。

测量了主板上每个电感,前后端都有测量都是正常的,但是核显供电没有出来过,用示波器测量内存SMB有波形,内存的复位信号有下拉的动作。

遇到这样的故障怎么修,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仔细检测电路,看有无缺电压及信号的
最后,重植U试一下

网友:
内存的复位信号有下拉的动作正常不,没测过,应该是起来才对把,请指教

网友:
复位都出来了吗?如果有的话,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不跑码吧

网友:
LA-J871主板修好了。更换了位置号PUM1的RT8207PGQW的12脚的PRM4电阻,2.2欧变质了。芯片的1.2V,0.6V还是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
应该是升压不够或升压回路异常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