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136.wm

楼主(2025-12-11):
故障现象一开始不开机 我刷了固件后就这样也不启动
怎么测一下是电源板还是主板问题
总不至于两个都有问题了吧

网友A:
主板坏,或者主板固件丢了,写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或者主板固件丢了,写一下试试

我写固件才这样  不写固件都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