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短路了,代表什么?

楼主(2025-12-11):
公共点大短,这个管子短路了。AMD的CPU.CPU还活着吗?

网友:
AMD的有可能还是好的

网友:
拆掉后再测量,如果短路那U可能持了,反之,处理器完好。

网友:
按3楼说的方法,不用拆芯片,拆电感测就可以了。

网友A:
换了试试,AMD耐电王,不一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试试,AMD耐电王,不一定死

AMD 还真牛B.活了。。。。

网友:
AMD还活着的概率确实要大很多

网友:
amd的耐操,不一定死!

网友:
有可能还活着

网友:
AMD的U坏的少,只是虚焊的多

网友:
AMD还是耐电,佩服

网友:
修了好几个ASUS的AMD 都是上管短了。换了还都能用。AMD的真的抗烧。intel的只要是上管短 CPU必费。

网友:
换芯片搞定吧

网友:
这东西设置过流过压吗

网友:
你要相信AMD总给人惊喜

网友:
不得不AMD YES了

网友:
AMD的可以换来试试,AMD比INTEL抗操

网友:
AMD U真这 么牛B

网友:
我的Intel的直接挂了。

网友:
intel 应该向AMD学习一下了,动不动把CPU带走

网友:
是AMD就恭喜楼主,秒杀

网友B:
这个芯片随便拆个料板就可以吧,还是说要对型号??
一双草鞋
要对型号 ,同样是86941 有几种,,我就把照片拍给卖芯片。他们知道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随便拆个料板就可以吧,还是说要对型号??
要对型号 ,同样是86941 有几种,,我就把照片拍给卖芯片。他们知道的。

网友:
还的是amd,要是Intel早就挂啦。

网友:
AMD就是好,给力

网友:
AMD耐艹 不容易烧U 换了应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