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GM6IX7X 不过隔离

楼主(2025-12-11):
主板版号GM6IX7X

故障描述 清灰后导致不充电,插适配器无反应,后电池放干无法开机,已找两家维修未解决

通电测试无任何电流,保护隔离未过

故障不难解决,很明显的清灰导致不过隔离,就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由于没有图纸点位,再加充电芯片是较为少见的OZ26786L,并且故障来源是人为,所以难度其实是有点的

观察主板,发现上家有更换隔离管,芯片的重要测试点都有表笔痕迹,并且主板随处可见划痕,应该是使用铜刷子跑线得来,看来上家技术是有的,至于最后未解决,我估计是只差一步了,希望我不要被卡在同一个地方

对于这种无图无点的维修,纯粹盲修最不提倡,最好的办法是找芯片应用图,以及同厂家的同版型进行参考

经过一番寻找,最终找到一份GM7PGXM的点位,版型基本一致,充电芯片也是OZ26786L,再辅以芯片的应用图(应用图是另一个板的),修好的把握已有九成八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22脚VAC 0v,供电都没

应用图的电路显示是直接从两个二极管过来,但是根据点位图发现应用略有差异,以点位为主

在点位中来自D30,D30的2脚接电池,1脚则连接另一个Q407,而Q407的S极连接DC_IN,电源接口处

在主板上跑线找到对应芯片,实物中直接通过D56连接电池

而Q407则对应了Q59

测量S极20V,G极20V,而这个管子是P沟道,20V肯定是不导通的

G极来自于两个电阻分压,R1连接DCIN,R2连接Q408受控于AC_DETECT,只有Q408导通,R2才能接地形成分压

继续在实物中找到对应为Q115的管,测量G极0V

点位中显示ACDET来自ACIN电阻分压,并受控于Q40

通电后测量ACDET的对地阻值为400,这就说明ACDET不是被Q40拉低,而是缺少电压

(这是一个小技巧,比如断电时阻值400,通电后阻值变成15、10,这就说明信号被拉低,但这个技巧只能用于不带电的信号测量,带电的话测二极体值都是0)

继续跑线尝试在实物中找ACDET的R1电阻

之后找到Q43和上面连接的电阻,但是发现Q43已经有更换过,这说明上家已经排查到这里,我目前还在走上家的老路,为什么上家最后放弃维修了?

上面的电阻测量接地,这个是分压电阻中的R2,我们需要继续找R1

找寻十来分钟无果后,我也掏出了我的铜刷,严重怀疑上家就是死这了,有可能电阻磕掉了,只剩焊盘的情况下想找到一个电阻确实不好找

遗憾的是我也没找到,刷了半个小时p都没找到一个,既然这样,干脆不找了,直接在DCIN处补一个464K电阻,然后飞线到R2形成分压

插电自动上电,机器已经修复

装机的时候发现在散热器上粘了一个电阻,测量正是ACDET的R1电阻464K阻值

这证实了我的判断,就是R1掉件导致不过隔离

又在周边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找到对应的空焊盘,所以我也不再找了,就用我飞线的那一套吧,反正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ps:有没有谁有这个点位的,帮忙看一下电阻到底在哪啊,就是死活找不到,清灰能碰到应该还是正面,还是那一小块区域里面才对

网友:
楼主厉害! 原理门清

网友:
ACDET控制P管的G分压饱和导通,有了VCC芯片工作。正常情况这些师傅有理论不应该这样的。楼主技术很强的。

网友:
楼主有技术,麻烦上传这个 GM7PGXM 图纸与点位

网友A:
我有这个点位很相近哦
机械革命旷世G16Pro GM7PG0A GM6PQ7X GM6Px7x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464K的R1应该在正面点位图中红色的R2222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点位很相近哦
机械革命旷世G16Pro GM7PG0A GM6PQ7X GM6Px7x

你这个有许多差别,我的完全一样只是元件序号不一样

再比对充电芯片电路也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真才是真正的图。

网友:
上家思路没打开。查到芯片缺少工作条件,实在查不出来,像楼主一样创造条件啊。

网友:
在其它主板上,ACDET就是主供电分压得来的

网友B:
R606在右侧风扇接口下

网友:
图中红圈明显撞件

网友:
芯片的重要测试点都有表笔痕迹,并且主板随处可见划痕,应该是使用铜刷子跑线得来, 又见到了铜刷子,师傅牛思路清晰

网友:
又看到同刷子,楼主也是老师傅了

网友C:
这不是强行把三极管导通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强行把三极管导通也行啊

强行导通的话只是充电芯片供电有了,ACDET没有同样不能过隔离,并且可能会导致电池模式和适配器模式切换异常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用最笨的办法,用表笔一头搭DCIN另一表笔去碰触标记电阻的空焊盘,找到后,在电阻空焊盘另一端测量是不是连接R2,如果是,电阻就是这个位置丢下来的,焊上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06在右侧风扇接口下

确实是这里,应该是拆风扇的时候给磕掉了,刚好在一个夹角里面,铜刷够不到,不过我也是眼瞎,完全没看到

网友:
楼主 技术功底好强  学习了  精品  精品

网友:
这个板图纸可以参考GM5BG3E GMXBGXX GM5PG3E GM7PGXM
更为接近

网友:
通电后测量ACDET的对地阻值为400,这就说明ACDET不是被Q40拉低,而是缺少电压
不建议这样带电用二极管档或电阻档测量,表很受伤。
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电源检测有问题呀

网友(2026-01-23):
看来之前 的维修人员是个半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