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1):
麻烦问一下那个显存坏了,谢谢
显卡
显卡驱动
App
驱动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12-12 14:02 审核通过

网友:
倒数第二个坏了,换了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就要换核心

网友:
GPU有标识的对角开始

网友:
板号是什么

网友:
什么显卡,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