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7寸花屏

楼主(2025-12-12):
aoc27寸花屏,麻烦大佬帮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一些!
建议还是先测量一下关键点电压

网友:
还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么

网友A:
也不说个型号,看看某个COF 是不是有进水有损伤打火了,如果COF没事,就是液晶玻璃侧边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个型号,看看某个COF 是不是有进水有损伤打火了,如果COF没事,就是液晶玻璃侧边有短路的

aoc 27B1

网友:
有哪位大神帮指点一下

网友:
肯定屏问题了,我没估计错的话应该是京东方屏,逻辑边板一体的,不好搞哟。

网友:
屏边板问题 ,要专业修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