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修到惠普的 版号6050A3166001

楼主(2025-12-12):
BIOS旁边的 电阻搞不清了,需要一下信息

网友:
BIOS旁边的电阻,你看一下是不是和bios直连,是的话去其他主板拆一个就可以

网友:
看是什么功能,上拉电阻就用10K,信号电阻就用  0欧  33欧 49.9欧这三

网友:
这个有图纸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