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1SCL-LN4F不开机求图

楼主(2025-12-12):
X11SCL-LN4F板子不触发, 给大神求个图,付费也可以的!不开机搞不定了,没有了头绪,求个图,感谢!

网友:
这个的图也可以,但是我还是找不到,看看有大神有吗,看看是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感谢!

网友A:
CPLD,板载GPIO控制芯片,一般用在服务器上

网友:
NB 这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LD,板载GPIO控制芯片,一般用在服务器上

大神;怎么联系你,来个联系方式,或者来个微信,  QQ号码也可以!

网友:
PCH怎么有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