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固态盘上的颗粒是那家生产的

楼主(2025-12-12):
主控是YS9082HP,两颗粒上的字都是HGCC08CE411L1,网上查不到颗粒的任何信息,有知道的老师告诉我,感谢!
注:短接ROM能看到2G容量

网友A:
用flash命令软件查,看这个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lash命令软件查,看这个不准

硬盘锁了,用傲梅分区助手(短接ROM)才能看到2G,不会使用FLASH命令,感谢老师提供方法,我搜搜FLASH命令是怎样用的试一试,再次感谢

网友B:
用9082量产工具可以看到闪存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9082量产工具可以看到闪存型号

谢谢,在咸鱼上买了YS9082HP开卡程序开出来了,是海力士的颗粒,开出来128G(实际119G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