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BIOS ConfigurationV2.7.7.1

楼主(2025-12-13):
2025.12.10 彻底修改了原先的处理方式,模拟手工配置,实现解构BIOS和构建BIOS,此种工作方案输出的BIOS不会出现配置后无法使用的问题。
2025.12.10 增加对ME文件的提示。
2025.12.11 修复及优化管道代码,减少等待卡顿
2025.12.11 修复FIT 日志捕获相关代码,解决LOG 无法显示
2025.12.11 修复管道句柄必释放问题,会导致系统资源泄漏(长期运行可能卡顿)
2025.12.11 修复程序退出时缺少 “缓存清理”
2025.12.11 增加一个国外老哥写的meviper 16.0 16.1 ME 处理工具,一键处理16ME 文件。省的写EFS MFS 处理代码了。如果有空,再搞!
2025.12.12 修复右边编辑框无法输入文件的BUG

老帖地址

这是更新文件,解压放入软件更目录替换即可

网友:
NB,会写程序都老NB了

网友A:
16.0的ME从哪里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0的ME从哪里下载啊

https://github.com/platomav/MEAnalyzer
看运气,大多时候能打开的网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0的ME从哪里下载啊

文件太大要分包压缩

FITool 16.0.15.1662.part2.rar

FITool 16.0.15.1662.part1.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0的ME从哪里下载啊

官方下载提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太大要分包压缩

感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下载提取出来

我不会提取ME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0的ME从哪里下载啊

16系列不需要ME 了。直接用软件一键输出 。当然你要用软件配置也行。这个时候肯定需要用到ME 了

网友:
UEFITool打开BIOS文件
选择ME_region区域右键Ctrl + E保存

用ME Analyze分析EM版本,
查看ME版本Version          │   16.1.35.2557
SKU             │    Consumer H/ Corporate LP
           Chipset           │   Unknown/KBP/BSF/GFC/CMP/CNP-H/LP B.A
File System State   │  Configured配置状态/Initialized已初始化
全新的ME文件File System State 是Unconfigured未配置
准备一个新的ME文件版本号16.1.35.xxxx前面的大版本号要对应
打开Intel FIT (Flash Image Tool)拖拽备份的BIOS文件到Intel FIT (Flash Image Tool)—Ifwi:Intel(R) ME and PMC Region—Intel(R) CSE Binary File右边空白处点击弹出Loading me Image(导入ME 文件)点击Yes选择ME文件路径—Open—Build Image
Intel FIT (Flash Image Tool)配置过的BIOS文件用ME Analyze查看
ME版本Version          │   16.1.35.2557
SKU             │    Consumer H/ Corsumer LP
           Chipset           │   Unknown/CNP-H B.A
File System State   │  Configured配置状态
Intel FIT (Flash Image Tool)16.x.xx版本在Flash Layout目录下Ifwi:Intel(R) ME and Pmc
Region改ME和EC Region

网友:
把BIOS导入Intel FIT (Flash Image Tool)里也会自动分割出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系列不需要ME 了。直接用软件一键输出 。当然你要用软件配置也行。这个时候肯定需要用到ME 了

意思是直接点配置ME就可以了吗

网友:
完整版打包好了。需要的话自行网盘下载 V2.7.7.2完整版百度永久下载地址.txt (142 Bytes, 下载次数: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