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无负载发烫,平生仅见!

楼主(2025-12-13):
这个OPS客户反馈使用几分钟就会黑屏,拆开检测CPU供电电感异常发烫。拆了CPU还是发烫。对比正常的主板电压正常 波形正常 阻值正常。
更换主控 电容 电感 MOS管 刷BIOS还是一样,有没有大神给我一点维修思路!

网友A:
电容些微变值不会影响电压,但是会影响电流。还有会不会是板层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些微变值不会影响电压,但是会影响电流。还有会不会是板层短路。

不短路,电压正常,阻值正常,拆下CPU和好板对比,电流都一样。这个板不装CPU也会出电压的。

网友:
换掉电感,使用全新的就可以

网友:
肯定先换一遍再说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电感高温不能带载,以前遇到过,不过不是mos管输出的,是芯片直接输出的,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大概问题是供电芯片反馈电路问题,检查反馈电阻

网友:
拆了,用可调电源试试那里发烫?

网友:
不知道楼上,OPS主板修好了没有?

网友:
波形看似正常,应该不正常,比正常的频率高。占空比一样,周期变短。

网友:
这些工控板子有些设计就是这样的,你看下是不是其他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测试电感前后的交流纹波电压看看是不是电感前比电感后大。
直接更换或者短路电感看看。一根跳线总不至于发烫吧。
磁芯不良导致波形震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静待更新

网友:
解决没有,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一下电感试下,电流,电压正常,波形正常情况下

网友(2026-02-01):
是不是供电芯片周边电路的问题导致输出电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