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S12发烫

楼主(2025-12-13):
机型:联想小新AIR 14ITL 2021故障:PQS12烧黑,已经掉下来了。机子接手不开机,以为5V烧一大片通病,拆开后盖量U10无短路,
瞬间感觉要好修多了。拆机后发现PQS12掉下来了,主板也不升压。跟换TPS65994 AD后升压了,换上PQS12后能开机了,量PQS1,PQS13的控制级都是28V,插电池,不开机的情况下手摸PQS12不发烫,按开关后,再摸,直接烫手到起泡,测试PQS1,PQS12 G极电压,一个24V,一个19V,PQS12直接就击穿了,看来问题又比较棘手了。为什么要这么测试,是因为上次有一个机子修完后也是这个问题,最后改了电路,这次不死心,想继续研究,但是经过上次的结果,感觉意义不大,开始一顿折腾,最后发现I2C总线,心想刷个程序试试,找到料板,直接换掉UT3,在测试发现没有那么烫了,两个G极的电压也在28V,但是温度还是有点高,估计垫个散热垫应该能用住吧,先发帖说一下,然后再向各位请教一下终极解决方案!
备注:TPS65994换的是全新的,换的不止一个,说芯片不对的就不要回复了,MOS管也换的不止一个

网友:
贴个图,没图看不懂

网友:
有一定的道理,但还需要其他人进一步验证。

网友:
有道理,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65994一般一套都要换新的才行

网友:
我最近修的一台小新不充电也是ITE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