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扬天S5250-00一体机,插上电源不开机

楼主(2025-12-13):
已经确定电源供电
然后主板也放了电
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下该弄一下哪里!

网友:
测一下开机键电压多少

网友:
楼主同样的问题求解99999999999

网友:
已经确定电源供电

网友:
有通 病 风扇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USB_PP14_BT_NGFF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一个一体机,开机风扇都不转,测量电压掉没了快,就0.几,最后发现是屏线短路,拔掉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二话不说  先刷个bios压压惊~~~~

网友:
5楼正解, 通病,转换芯片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