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15 2019拨掉BIOS电池就可以开机用一段时间,过个一段时间又按开关开不了

楼主(2025-12-13):
air-15 2019拨掉BIOS电池就可以开机用一段时间,过个一段时间又按开关开不了,然后拨掉BIOS电池,又会自动开机。反扫复复这样,测了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坏,版号是NB8606——BM -V4,刷过买的BIOS等四到五个,请教一下,CMOS电路也没发现明显的故障。

网友A:
又测了下,CMOS电池供电脚对地为1,是啥原因

网友:
短路了吗?RTC上的小电容干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测了下,CMOS电池供电脚对地为1,是啥原因

供电脚对地1,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脚对地1,肯定是短路了。

短路不就击穿通了吗,咋还会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不就击穿通了吗,咋还会无穷大?

无穷大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