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练手维修技嘉GA-A55-S3P

楼主(2025-12-13):
1,故障现象:短接主板上的开机针脚,但整机无任何反应。

2,关键线索:将ATX 24Pin电源线插入主板时,电源风扇会抖动一下并伴有持续电流声,随后停止。

3,测量发现:在待机状态下,用手机充电头直接给+5VSB供电,就是接紫色电源线那根,当然记得手机充电线负极接主板atx的地,加上个usb电压电流查看器,再没有直接串联个电流表也可以,(无奈,买不起电源),测量+5VSB电压线路的电流高达0.25A,远超出正常范围(通常应小于0.05A),怀疑开机电路有短路,但是测得开机pwd针和clear针电压均正常,这种情况还原bios估计没什么用,但还是尝试一下,直接深度还原,短接clear10秒,断开所有电源和去内存静待30分钟上,发现依然老样子。

4,深入追踪:找不到点位图,尝试盲测南桥供电,在主板的南桥(芯片组)附近,随便找几个电容,反正电容一端没电压就应该再另一端,测了几个,获得了2个电压1.5V和2.5V,而这两种电压在未开机的待机状态下本不应该出现。

5,定位元凶:排查发现,了解到1.5V和2.5V是由RT9018B产生, 待机状态应该没有这个电压,需要短接pwd开机,南桥才会给RT9018B的EN脚(8个脚的第2脚)信号,才能产生这2个电压,现在在系统未开机时就已经处于异常工作状态。

6,决定性测试:对RT9018芯片的关键引脚“EN”(使能)进行电压测量,测得RT9018芯片的EN引脚电压为高电平(大于1.2V),这直接导致芯片被强制开启。使用导线将RT9018芯片的EN引脚强制接地(拉低至0V)。强制接地后,异常的1.5V/2.5V电压立刻消失,+5VSB待机电流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这说明RT9018是正常的。

7,终极诊断:EN引脚的高电平信号来自南桥芯片。因此,故障根源是南桥芯片内部的电源管理电路已物理损坏,持续输出了错误的开启信号。好了,已经尽力了,换南桥还没那技术。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个电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