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加热就变形,这种焊BGA怎么办?

楼主(2025-12-14):
主板一加热就变形,这种焊BGA怎么办?想给主板加焊桥,但是一加热板子就弯了,主板加热之前我都用烤箱烘干过了,没有烘箱,用的烤箱90度烘干的,烘干都不会出现变形的问题,上BGA就变形。这种是主板受潮还没用烘干吗?

网友A:
上BGA的时候 用力拉紧,翘起来的地方 用 重的东西压住  ,先预热 看看哪里变形再压哪里!

网友: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干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BGA的时候 用力拉紧,翘起来的地方 用 重的东西压住  ,先预热 看看哪里变形再压哪里!

感谢回复,他这个就是位于中间的桥下面的PCB向下拱起,我先压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他这个就是位于中间的桥下面的PCB向下拱起,我先压一下试试。

塌了得顶起来啊

网友A:
拉紧  BGA下面不是有一个螺丝可以顶住吗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紧  BGA下面不是有一个螺丝可以顶住吗  你试试

好像不行啊,我按上面坛友说的给他拉住了,但是又要向上拱起了。但我还没试过下面垫东西的,垫螺丝?是不是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