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芯片让华硕TUF-750B-GAMING电源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25-12-14):
  偶然机会获得一个华硕炸机的电源,上家因不明质保规定而拆机失去质保资格。拆开电源观察应该是长城代工,采用的是长城老款G6电路,主要芯片有,CM6500UNX、CM03AX、CM6901X、IN1S429I-SCG、AS358,待机芯片TNY278PN。检测12.5A保险丝熔断,待机芯片TNY278PN被炸出晶圆,PFC MOS管30SL60WL一只击穿,主开关管65SL190D一只击穿、一只炸开,和栅极连接的4.7Ω小电阻断路、二极管击穿,FPC旁路二极管1N5406G击穿短路,芯片CM03AX、CM6500UNX的Vcc脚均对地击穿短路。  在某宝上买了新的芯片CM6500UNX、CM03AX、TNY280PN拆机PFC MOS管30SL60WL,主开关管65SL190D用现成的6R190P6、贴片二极管用贴片1N4148代换,FPC旁路二极管1N5406G用性能更好的ES5J快恢复二极管,换好检查无误后通电待机电压正常,大电容306V正常,短接24针绿、黑线出现焦糊味,立刻断电检测发现CM03AX击穿了而且温度烫手。反复检查相关电路没发现异常,怀疑是不是自己焊接温度高造成的,又小心翼翼的换上一片,开机同时监测大电容电压没升高只有306V,买的两片CM03AX都击穿了,又在同一家店再买两片。在途的几天反反复复检查了涉及到的电路确保正常,结果新到的两片均出现相同现象。不得不怀疑芯片问题,苦于没有相同芯片,这就出现了我上篇帖子的实测并用CM03X跳线连接代换了CM03AX,结果一切正常,连接电脑并跑甜甜圈大电流无异常。
  某宝上换了一家买CM03AX,应该是拆机翻新芯片,换上,开机PFC大电容383V,跑了半个小时的甜甜圈大电流,这才完成了这电源的维修。

网友A:
能修电源的真的是高手,我是电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电源的真的是高手,我是电怕了。

注意小心操作并没那么可怕。

网友:
CM03AX 这个不一定是坏的,它内部是三个Nmos管,不同批次的芯片引脚定义不一样。上机之前应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