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施乐5575打印故障

楼主(2025-12-14):
施乐5575,打印出来整面都是黄色,定位控制传感器检查周期,显示结果都是NG!
        1  更换的定位传感器,故障依旧没有解决
        2 IOT恢复也是不行
        3 拆机做清洁,更换了黄色显影,故障依旧啊

实在是没有别的思路,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各位大佬,路过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TC测量值

网友:
各位大佬,小弟求救

网友A:
重新插一下激光器排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一下激光器排线试一下

感谢大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