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主管的什么位置

楼主(2025-12-14):
跪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主管的什么位置,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个元器件的规格。那个RK5MC是什么芯片,查不到。

网友:
型号: SYX196DQNC  拿去不谢!

网友:
版号是什么??

网友A:
taobao买个图纸88888888878

网友B:
这个有图纸,PU801型号SYX1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obao买个图纸88888888878

买不到,没有这个版号LA-D101P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图纸,PU801型号SYX198

我这个元器件没有那么多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元器件没有那么多腿

有些藏在里面而已,这是原理图上的不可能有错。

网友D:
难道是给边上桥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给边上桥供电的

边上那是显示,不过看着也像是个显卡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