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管控制级为什么加电容 有啥用处

楼主(2025-12-14):
G级加电容有啥用

网友:
可能是储能+截止时放电的作用

网友A:
吸收上管开、关产生的尖峰电压(通过下管寄生电容耦合到G极),防止下管误导通。

网友:
预防尖峰电压,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也有是为是安全,复杂环境的降低高频干扰

网友:
一个电压保持作用吧

网友:
我自制了板子信号是有毛刺的,这个电容失效可能引起突然断电

网友:
可能是收高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收上管开、关产生的尖峰电压(通过下管寄生电容耦合到G极),防止下管误导通。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2026-03-21):
电脑主板所处的电磁环境是很复杂的,而MOS的栅极是很敏感的,必须保证G极得到稳定的电平后再导通,不让随便来一个高频信号就导通了,所以使用一个无极性电容把偶尔出现的电平信号给先放掉,如果继续有同样的电平保持供给,MOS才导通。也就是防止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