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圣归来

楼主(2025-12-15):
晚上加班维修一台下午客户送修的雷神游戏本大圣归来,客户描述机器进水后就开机不显示。

主板版号:6-71-N15RO

拆机检测发现主板正面有进水痕迹,简单测量发没有CPU供电,其他辅助电压都能正常产生,
重点检测进水PU19芯片,芯片型号为NCP81203其中NCP81203N是安森美生产的一款电源管理芯片,
主要用于CPU供电控制。该芯片采用QFN-52封装,是一款IMVP8 3+2相笔记本CPU电源控制器,
能够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提供稳定的CPU供电。

检测发现PR387已经严重腐蚀开路,正常阻值为2K的精密电阻,
找了很久手头上的料板发现没有2K的精密电路,
直接从液晶电视上的电源板上拆了2颗1K的电阻,把2颗1K电阻进行串联,
得到了一个2K阻值的电阻由于电源板上的电阻个头较大,
只能通过飞线连接顺便把2颗串联好的电阻做好绝缘保护,
继续维修发现还是开机不显示,

进一步检测发现芯片9脚🦶为CPU的核心电压反馈引脚异常,
与9脚相连的1K电阻已经腐蚀开路断线,

最终找了一颗1K电阻进行飞线连接故障得以修复显示。

网友:
这波稳挣钱了

网友:
进水机器只要不是板层冒烟,还是比较好找问题

网友:
挣钱了挣钱了

网友:
买个电阻本  方便的很   .

网友:
这叫大神啊

网友:
技术好,细心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挣得功夫钱儿

网友:
这波操作很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