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围观板号l973p经常不出CPU供电的原因

楼主(2025-12-15):
接到同行一台笔记本电脑,板号la-l973p,如图

同行描述电脑偶尔是能开机的,但是会蓝屏。这个蓝屏不重要,我知道这个电脑很多人都不会装系统,所以蓝屏就可以忽略。
拿到电脑,拆下主板(因为本来不打算发贴的,所以没拍照),待机正常,这个主板待机只有3V, 没有5V 和其它电压的。可以看厂家时序

主板上预留了开关位置,开机后,发现CPU 的主供电+VCC_CORE没有,就是用示波器也抓不到电压波形。这个时候虽然CPU 没有主供电,但CPU 其它电压是有的。所以CPU 也会发热。电流大约0.8 a,功率显示16w 左右。让CPU 慢慢发热一段时间。再次开机,这个主板就又能开机。关机,再开,又不能开机了。
因为没有CPU 的主供电+VCC_CORE,于是开始排查这个电压为什么没有。然后发现这个点位图居然是错的。
先看图纸

再看点位

当然这个难不倒我,把目光转上这个主板的双胞胎l974p,这个点位是对的。

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问题啊。不管这么多了,直接把CPU 主供电芯片重焊一下。刚焊好,因为主板有余温,发现可以开机了。再次开机也正常。以为是CPU 供电芯片虚焊了。装机来,发现又没CPU 供电了。然后陷入了死循环。又围着CPU 供电芯片查了一圈,一无所获。于是我把CPU 供电芯片加入购物车,准备等芯片。但为什么CPU 一发热,就有CPU 供电,冷却后,又没CPU 供电,这该不会是CPU 虚了,或者CPU 摔了,我带着疑问不断开机的时候,用手去按CPU 的边脚。按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开机的概率大大提高了。

然后仔细观察,发现这个位置有一堆电阻在胶水中,又想到某品牌不认显卡的通病(也是电阻在胶水里)
于是加热去胶,结果电阻直接沾胶水上了。

看了一下图纸,这个是PECI 的电阻。

那问题就很明确了,这两个电阻虚了,导致CPU 的主供电时有时无。直接在胶水里面,把两个电阻找回来,补上。

然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另补充一下,这个电脑装系统要提前装硬盘驱动,要不然启动会蓝屏。

补充内容 (2025-12-16 16:47):
待机只有3V线性和5V, 没有3V主电压,上面打错字了。 谢谢各位指正。

网友:
IO校准失败导致VRenable没有拉起?

网友:
谢谢分享,每次看你扔贴子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感,扎实的理论及维修技术水平,学习了,佩服。

网友:
反复热胀冷缩导致的虚焊 属于是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细节之处见真功夫。

网友:
666666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通病,维修厮早就说过了

网友:
通病问题,涂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不如任意

网友A:
楼主,你发的时序图中在按开关之前有写5V啊,为什么又说没有呢,没搞懂,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发的时序图中在按开关之前有写5V啊,为什么又说没有呢,没搞懂,求解

写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
楼主好厉害   这种情况 一般都会以为是CPU 坏了  没想到是两个电阻导致的

网友:
硬盘驱动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
一表笔去碰触标记电阻的空焊盘,找到后,在电阻空焊盘另一端测量是不是连接

网友:
这手法确实是老司机!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问一下为什么要先装硬盘驱动

网友:
DELL 5520 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学到经验了

网友:
谁可以解释下,没有那个pcie的补偿电阻,怎么会导致没有cpu供电呢???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楼主能否详细讲一下。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给大家的福利呀

网友:
我还以为我不会看时序了呢 明明3V线性和5V都出来了 怎么没有5V呢? 看到最后楼主补充了 就对上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本来是没有的后加上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