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G891P CPU I5 8265U SREJQ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5-12-15):
LA-G891P CPU I5 8265U SREJQ 不出CPU供电

先说一下这个收回来的,当时测试SA短路,更换芯片后排除短路,上电待机正常

电流上到0.154A就不动了,测试没有CPU供电,主控芯片是:ISL95857
测条件 供电VIN 8.6V  VCC 5.1V VR_ON 3.3  R_READY(PCH_PWROK) 3.28
ACIN LID RSMRST# DSW_PWROK 3.17
SYS_PWROK 3.3  H_CPUPWRGD PROCPWRGD 3.3
32.768  24M 波形正常
内存:1.2  3.3 0.6 2.5都正常,装不装内存都差不多没多大变化,电流微小变。
SMB_DATA CLK :3.3 有电压无波形
LA-D802P板上拆个正常的上去,上电电流0.032
测试连SA电压都没有了,因为本人焊接QFN芯片经验不足,
前后搞好久,现在才修出来跟之前一样的电流:0.154A
故障不变,未扩大。另外说明一下:用TYPE-C 电源一样的现像
刷BIOS:UC6 25Q128 16M后
故障及电流跳变情况一样无变化。BIOS 1 2 5 6波形像是正常读取,不确定。
本想连UC5一起刷,但芯片不太好焊接,封装形式不一样。
还有一个现像就是:
不太好强制关机,长按开关电流不下电,
偶尔可以下电到待机0.025后又自动上到0.157左右。

研究中

附原机BIOS UC6 16M

GD25Q128B@WSON8_LA-G891P原机UC6 电流0.154A不出CPU供电.BIN

网友:
把32脚电阻拆掉也不出CPU供电,电流反而只有0.038
连SA 1.05V都没有了,重新装上又能出SA 1.05V
电流恢复到0.152左右

网友:
ALERT# 信号波形

网友:
PCH_SPI_CS#1_R1
BIOS 1PIN 波形好像不太正常,读取数据太短,像是没有正确读取UC6内部程序

网友:
                   ISL95857实测电压值

1, 0     2, 0     3, 0.3    4, 2.08    5, 0    6, 0    7, 0    8, 0    9, 0     10, 0
11, 2.02_0     12, 2.59      13, 2.59   14, 0    15, 0.3   16, 2.08   17, 0   18, 0   19, 0   20, 0
21, 2.02_0     22, 2.63      23, 0       24, 2.01   25, 1.05   26, 0   27, 1.05   28, 1.05   29, 3.86_5    30, 3.57且有波形
31, 0       32, 0     33, 8.7       34, 5.12      35, 1.05    36, 0(瞬间高变为低)   37,1.05   38,1.05     39, 3.3   40, 3.3

网友:
以上电压值都是泰克示波器测试的数据:
11脚  2.02_0 代表上电瞬间出2.02后马上掉为0
30脚 SA的PWM_C有电压且有正常的驱动波形
36脚 ALERT#信号 上电瞬间高42MS后掉为0

网友:
查下35,37有没有波

网友:
大概率cpu坏了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靠推测,处理器打值正常不短路,
有可能是我芯片没有焊好,正常来说:有PROCPWROK信号后,就会产生VCORE供电,但示波器测试瞬间都没有产生过,说明问题还是主控这边,本人业于的,以前修家电的,焊接这种芯片还有待提升,我视力也不是很好,可能还是没有焊好的原因,SVID有1.05V 但无波形。

网友A:
这个电流就没到刷BIOS的时候,VCCSA先修出来,不过   VCCSA一开始短路 大概率是U挂了

网友:
SA电压已经修好了 ,但CPU_CORCE 始终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就没到刷BIOS的时候,VCCSA先修出来,不过   VCCSA一开始短路 大概率是U挂了

这个板最开始是SA短路,换功率级芯片后SA电压正常,后来不出U电压,于是测芯片条件都正常,没有SVID,就换了一个主控芯片后连SA电压都没有了,因为焊接得不好,后面拆装2次才恢复之前仅出SA电压不出VCORE电压的初始状态。
应该不是芯片或还是没有焊接好,就是U有虚焊不出SVID所致。

网友:
最新消息:此板已出售给有能力的人了,看他应该能修好。
我没有这个技术

网友:
cpu坏了 直接换u

网友:
处理器应该没有坏,我推测问题还在CPU主控与协控之间
主要是我对自已更换主控的焊接没有信心,可能没有焊好,
不敢再搞了,要不然焊盘就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