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16k笔记本奇怪的现象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25-12-15):
最近接到4-5台机械革命的笔记本r7 7735h的amd cpu,3050 4060独立显卡,问题现象是,冷机开机蓝屏,自动修复,死卡启动界面,等。特别是用单用电池开机时,而且有时会启动转很多圈才能进系统或者最后蓝屏。用适配器情况又好一些。一旦能进系统后,鲁大师,图吧等压力测试又正常。但关机几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再开后又出现蓝屏死机自动修复这种情况(win11),大家遇到过吗,如何解决?

网友:
换CPU,大概率可以

网友:
用集显测试下

网友:
老通病!cpu死火了!gm5bg3e

网友:
回楼上兄弟,有这个板号gm5bg3e,1.0,是要换u么,还是重植?

网友:
cpu问题 重新做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CPU 虚焊了吧  重植下   还是不行  换U吧

网友A:
换CPU重新做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重新做下或者换一个

好换么 拆时设置温度多少

网友:
换CPU  好了 花了10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