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R9000P ARX8 像这种AMD CPU阻值为0正常吗?

楼主(2025-12-16):
联想拯救者 R9000P ARX8 板号:NM-F251

像这种新款的AMD CPU阻值为0正常吗

现在的故障是上电到0.5 CPU 供电也出来了。刚刚过保一个月就坏。

网友A:
可以给你保修到,比你换U划算

网友:
这个阻值就是零点几啊

网友:
过保一个月 找人保修吧。

网友:
这个U原本值就低,还有你万用表的精度及电容的影响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决定的结果

网友:
这个U原本值就低,

网友:
二极管档和欧姆档都测量一下

网友:
正常,

用电阻档

网友:
amd的u烧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你保修到,比你换U划算

真的假的,什么价格?

网友B:
正常的!4位半优利德也是0。

网友C:
加个电压,看电流多大。如果四五安培,那就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压,看电流多大。如果四五安培,那就是挂了

这个厉害了,给你点赞

网友:
像这种过保1月坏的,直接天天打联想投诉电话,会给你质保的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4位半优利德也是0。

优利德是真不行,我现在换成胜利了

网友:
如果上管没击穿,可以排除U,这U供电阻值就是0

网友:
没有坏,需要重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U需要BGA温度很高才取得下来

网友:
用欧姆档

网友:
用电阻档测

网友:
看CPU 有没有温度,如果温度很高基本U 挂了

网友:
应该不能是0吧,多少都该有一点阻值才对嘛

网友:
你开机测一下供电有没有?如果有就没有问题

网友:
表不行吧,

网友:
直接天天打联想投诉电话,会给你质保的

网友:
是0欧才重新做了CPU测试就是0欧

网友:
我每次测的时候都觉得好魔幻 就怕是坏的 坏了都不想搞了

网友:
还是福禄克吧 最起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