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80独显版掉电

楼主(2025-12-17):
T480独显版开机可以进BIOS,自带诊断无报错,但是会突然掉电,进系统也会突然掉电,重新开机还是这样,各位大哥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
先软后硬的原则维修。

网友A:
你是开多久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多久掉电

开机几分钟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