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911 死活都过保隔

楼主(2025-12-17):
雷神DA0NL8MB8E0  这个板号 ,拿到手是连待机电流都没有,拆开看没有维修过地方,灰尘很多,后下了这个板的图纸,第一个管子PQ39正常是P管,后查到是N管子,第一个管子是导通的,第二个管子不导通,第一个管子以前别人换错,   PQ40 这管子在是充放电IC那里,这板完全没有元件标识,下了一个板号差不多的点位,但是有某些元件位置还是差不多,这个充放电IC PQ738  更换一个还是一样,偶尔 还有待机电流,多插两次就没有了,后查到
供电20脚 19V,正常,6脚ACDET有2.8V,但5脚ACIN却没有电压,这个应该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这个是由REGN6V 过来的,但这16脚是有6V正常,还有经过两个电阻PR182 PR184分压得3.3V,测两个电阻是正常的,更换还是一样,应该是后极拉低了。 这个还去了EC

后去EC的21线,弄断还是一样的情况 ,和EC应该没有关系,后查还有一个
跑线这个元件没有装的,充电IC 后又换了个PQ735  说可以代用,还是一样的情况 ,只有ACIN有1.5V以上就正常保隔,后在别的地方飞一个2.5V,也是给拉低了,直接用可调电源拉一个电压过来又没有给拉低,怪得很,这种情况 应该是这个充放IC给拉低了,这个ACIN没有去别的地方了。

网友A:
pq39应该没有饱和导通,应该是内置二极管小电流导通了,测下g 极是不是19 v

网友:
手册上是这样的
ACPRES AC适配器侦测信号输出。当有外界Adapter输入时,ACDET高于2.4V,VCC电压正常,则表明有一个有效的正常AC适配器接入。如果上述任一条件不能满足,这时拉低到接地的内部MOS管。外部连接到PR48(100k2)和PR39(100K2)的分压电路。
内部的电路,问题还是在这隔离这里,

网友B:
可以在ACIN 上个电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ACIN 上个电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这个试过了,用可调弄个3.3V 接到这里来,电压都没有给拉低,对地阻值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q39应该没有饱和导通,应该是内置二极管小电流导通了,测下g 极是不是19 v

是的,19 V,不管是P管还是N管这个都是导通的

网友D:
PQ39管子G极电压多少?它导通要看是寄生二极管导通还是沟道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39管子G极电压多少?它导通要看是寄生二极管导通还是沟道导通

是19V,拿到手这个是别人弄个N管,我看图纸应该是P沟的,后换了个P沟上去,还是一样,G是19V,后面就一直用P沟去修了,还有那个PQ14 有点看不通怎么导通法,让PQ39 的G极变为低电平

网友:
你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出acin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19 V,不管是P管还是N管这个都是导通的

pq39如果是g极19v那问题就出在g极,p沟道mos管导通条件g极的电压要小于输入极,g极要小于19v,,正常应该在9---10左右,重点在pq14,没有导通接地,没有形成分压。pq39是内置二极管小电流导通,没有完全饱和导通,带不了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9如果是g极19v那问题就出在g极,p沟道mos管导通条件g极的电压要小于输入极,g极要小于19v,,正常应该 ...

原PQ14 元件腐蚀的,以为没有问题,后面更换或者拆掉PQ14 G极就变为11V左右,或者完全没有,还是一样情况

网友E:
第一个先用导线连接试试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六六六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先用导线连接试试看是什么情况!

没有用,一样的情况,已经放弃了,叫同行拿原装电源试还是一样情况

网友F:
第一个隔离管是自导通的 P管G<S就会导通19v ,第二个管要24738自举升压后才会导通,考虑到你的情况 说一会有一会无,极大概率是后端有短路的地方,芯片导通后检测到过流关闭了导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隔离管是自导通的 P管G

雷神是蓝天代工的机器 蓝天的机器 14脚的转换管容易坏 主要排查下后端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楼主,10脚看了吗,电压多少

网友G:
发给专业的人维修吧

网友:
虚心学习,虚心学习,虚心学习

网友:
换人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给专业的人维修吧

什么叫专业,我维修十几年,算不算得上

网友:
修好没,坐等结果

网友:
还给同行了,不知道什么问题,都弄了。没有那么时间去一直研究一台机器。正常就是那个ACIN电压不出来,如果出来就能过保隔,那个电压不知道内部那里不正常给拉低了 不输出,这机有图纸,没有点位,主板完全没有元件标识的。

网友:
这机有图有点位
没有最终确认结果,可惜了

网友:
检测脚ACDET  测到2.8V 正常2.4V 会不会BQ24738误认为电压偏高,拉低了ACIN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