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9r1ambac0

楼主(2025-12-17):
华为笔记本大小写切换屏幕不显示,用灯能照到字,暗屏,以为很好修,结果查了一圈屏接口一点电都没有,3.3不过dc-dc管子,还有一个sgm2521芯片供电15.5v无开启无输出强开也没电,一个芯片dyfdqa没查到是啥芯片周围没有一点电查不到一点信息有人修过吗有点头疼

网友A:
DA9R1AMBAC0这个无图无点位,难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9R1AMBAC0这个无图无点位,难搞哦,

所以头疼啊

网友:
4角15.5v,3角en信号为0,看手册开启是分压的但是测量不是,这个开启跟屏幕上边的五角管dc-dc的en信号相连,可以强拉3.3开启信号,3.3v dc-dc输出3.3v正常,但是这个芯片无输出

网友:
参考图有没有用

网友:
找到这个图了但是拉高开启无输出

网友:
哈哈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