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310M-F 不触发维修

楼主:
前段时间换下来一张 H310,故障是不触发。一直没去管它。今天闲来无事,心血来潮就打算它翻出来修修。检测 PQ4002 的 5VSB 无输出,该 根据图纸来看是个 PMOS 管。检测它 G 级控制电压为 5V ,不用说都不能输出了(pmos 管的 G 级电压必须是低电平,才会导通)。再查图发现一个很奇幻的问题,这个 G 级电压是电源待机电压串联一个 4.2K 电阻和一个 0 欧电阻过来的。弄得我很纳闷…按理说这主板就不能工作,以前咋运行的?搞不懂。不管了,既然是 G 极电位过高,那串个 500 欧接地。根据计算出来 G 级分得电压大概是 零点几 V。不出所料的 5VSB 来了,但是依旧不开机。这就奇怪了!难道还有其他问题?万用表一顿怼,发现主板通电后,这个 G 极的控制信号会通过 O1Q751 的 3 脚 到 IO 的 VSBCTL,那根据电路图的信号来吧!图上说这个 751 的 3 脚是 1.5v 那么把 500 欧换成 2K 吧!这样算下来大概分得 1.6V 电压,应该没问题。焊上电阻,短接开机排针 ,主板成功上电,维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