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141修的不要不要的记录一下。

楼主(2025-12-18):
二修A2141,板号01700。

来的时候硬盘短路,上家已经烧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没修,也许是想安排我一波吧。

硬盘的U9500芯片和PP3V3_G3H_RTC_X的输出芯片被拆掉了。

处理好换硬盘,自动升压到20V,我还没刷机,系统和底层都没有,但是电流都有0.5了,红外照一下WiFi芯片339s00610挂了,DFU刷机后可以显示文件夹图标了,就等WiFi芯片联网装系统了。

去某本本买了一个609的说能通用,换上用不了,料板堆里找到一个WiFi掉两个点的610补完点装上WiFi能认了,联网下载没看,一会就黑了。

反复进入联网界面,每次刚连上WiFi就自动关机,但我是接着电源的。

再进DFU还能刷机,在后来完全没反应了。后来想了一下,是不是电源没电了量电池隔离管发现电池只有4V输出,再过会量完全不输出了,插上电源后隔离管是隔离的状态,电不能给电池充电,我直接给电池接了12.5V限流1.7A,充了两个小时电量上来点了,接上去刷机发现能刷过了,在接上能看电流的表,发现电源一直0.4A左右电流上不去,但强忍着让下载完系统,再给电池充两小时终于做完了系统。

进系统发现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Touch Bar黑的,没反应。还发现左边两个C口只能进去电流,插任何设备无反应。

先看Touch Bar电路,发现U5104输出的1.8V短路。换完Touch Bar OK了,还是不充电,查PP3V3_G3H_RTC_X相关电路,这个机器真的是修的R了狗了。

发现CHGR_RST_IN的输出芯片U6940,去料板拆了换上后以为OK了,这芯片好像3、4有输入但10脚并没有输出,可能是输入出现复位的时候,他才跟着复位一下吧。后来发现装起来电流又被限制到0.4A了,发现是J4802的LID排线插上就这样。先不插了,去修左边两个type-c。

也是很奇怪,左边的type-c能刷机,但是USB等功能却用不了,C口打值也是正常的,能充电说明CC交互也是正常的,甚至一度认为是不是雷电或者type-c芯片出问题了,但是后来一想又觉得不对劲。
我插上右边的C口,鼠标灯亮,鼠标能动,插左边的C口,鼠标灯都没亮,去看看供电,一查发现这个机器的C口电路比其他机器多了一些,两边的C口的5V供电是独立的。竟然是G3 5V pwm输出,堆料挺扎实,要我我就管子转一下收工。

C口5V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来自U3540这里,也是连了PP3V3_G3H_RTC_X,换掉装机:

C口应该是这样工作的吧,苹果机器其实电路挺有意思的,修的少,之前还没查到这么深,

这次烧的东西都是PP3V3_G3H_RTC_X相连的芯片或配件。第一次修到烧硬盘的机器烧这么多东西的,搞得我机器都拆装10来遍了,这机器修的亏死了……

估计有出BUG了,图传不上去,就这样看吧,记录一下

上面的只是猜测,有错误欢迎指出……

网友:
不是吧,我的也是苹果这个版本的

网友:
WIFI芯片不绑定吗?

网友:
这么复杂的二修机,都能找到问题并解决,没有点工夫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