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60S独显版 NM-A581 SR2EY Intel CPU Core i5-6200U掉电

楼主(2025-12-18):
T460S独显版 NM-A581 SR2EY Intel CPU Core i5-6200U掉电

打值未见明显短路

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017左右2秒掉电到0.000
VCC3SW  VL5  3  5 PWM  1.8 EC_RST  AC_PRESENT
BATLOW  LID_CLOSE ACOK
-EXTPWR  -PWRSW  -PWRSW_EC  -RSMRST
VINT20 VREGIN20 BAT_VOLT SUS_ON1
-PWRSHUTDOWN  ACDET  DCIN_DRV   3-5_PG  MPWRG 都正常
依据时序:
当时序控制芯片收到SUS_ON1时就会发出SUS_DRV驱动信号 (打值不短路),
示波器测试也是瞬间都没有产生,由此推断是U14 BD4147损坏。

没换过种芯片,当料板算了。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我要是像你这么潇洒就好了

网友:
没有植球过这种BGA封装的芯片,如果会焊接这个板有可能修得好。
把牛皮先吹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