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火影T5A求EC程序,版号GM5ZGXW_12L_V1.0

楼主(2025-12-18):
    火影T5A,版号GM5ZGXW_12L_V1.0, cpu 锐龙4600H,显卡rtx 3060,EC芯片IT8528E FXS。
    原机故障不上电,刷了论坛里面的机械革命同板号的ec程序后正常开机进系统。
    但是开机的时候风扇转一会儿就不转了,无论cpu显卡温度多高都不转,还有就是键盘反应慢,打字快了会漏按键。
    论坛里面的ec程序都试过了,只有一个机械革命同板号的和一个机械革命板号GM5ZG8W的EC程序能开机,都是一样的故障。
    EC也换了,IT8528E 后缀FXS FXA AXA, 换了3块都是风扇不转,键盘反应慢。应该还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软件可能还是不对,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A:
ec和bios 不匹配???

网友B:
擦除清空是不是一样呢?或者进系统等待一段时间看看转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和bios 不匹配???

应该不是,bios也刷成机械革命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除清空是不是一样呢?或者进系统等待一段时间看看转不转。

清空也一样,开机的时候转一分钟左右就不转了,进PE或者bios也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