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6电源板,扫描正常,打印复印不行,hp一直闪,付费款提问

楼主(2025-12-18):
(图片)

网友:
换主板就行了

网友:
先换主板。也有可能是主电机,不过概率很小,我是啥都换完了才修好

网友:
已说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说清问题啊,开机不动,初始化一直,就是电源板问题,开机动几下,初始化一直,定影或者激光器问题。

网友:
漏了一个扫描排线不正常,已出现同样故障,正常扫描头开机不出玻璃亮灯,小动,如果出玻璃不亮灯,建议排查排线。

网友:
你这个是板子没有工作,你要确认机子卡纸,还有定影检测电路,激光器电路,发个图就修上的那是算命先生

网友:
220电阻坏,定影自检不过。故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