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S8 版号:DANLXBMB8C0 REV.C 不开机通病分享

楼主(2025-12-19):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各位维修党 修基佬 电子发烧友

大家,早上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上 凌晨 地球上好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喝酒还开车 情人两行泪

----------------------------------------------------------------------------------------------

机器型号:神州战神S8 版号 DANLXBMB8C0 REV.C

机器故障:不开机 不显示

该机型呢,由广达代工厂加工的PCB

之前的神州都是由蓝天代工的

自从给广达之后 就基本上很少有图纸之类的维修资料了、

遇到此台机器 维修起来到时又增添了几份难度

论坛上 坛友们发的帖都是一些高清图 bios之类的

也是 大家也在做贡献呢

好了 废话就说到这里了 下面来进入正文

=============================================

该机器呢 用的芯片和其他广达代工的机器所用的芯片型号差不多

所以还是可以参考其他机器来维修的

下面呢是我测试的一些标注图,有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

已添加压缩包

这款机器第一到手呢,其实状况还好

检测主板发现没有明显短路

该机型呢 cpu供电芯片和显卡供电芯片都有19v公共点电压检测电路设计、

且接入充电器19v后 通过隔离 产生3 5v LDO线性供电

给EC提供待机和配置程序用,EC会短暂开启3 5V 开启信号

配置完后会关闭3 5V 供电,在不触发前无3 5v是正常的

按下开机键呢 发现该机器CPU供电异常 其他供电发现都是有一段波形的

恰好之前遇到过几台同款机器 故障都是一模一样

故障点:改机器呢采用的一端风扇散热模式,靠近CPU主控和显卡主控有开口设计

哎!问题就在这里,靠近出风口呢,容易受潮和软化,靠近显卡NVDD供电和NVDDS供电的前端

19V 滤波电容会容易坏,不过基本坏了也问题不大,可以补也可以不补

主要在于:出风口旁的19V检测电路异常,芯片供电引脚接一个对地电容和2.2Ω的电阻(作为保险)

该电容特别容易击穿对地短路,然后2.2Ω电阻就会异变,阻值会异常,变大

导致芯片以为公共点异常,从而关闭输出

更换完电阻和电容后,改机器需要接入电池才能触发哦

不接电池情况下,EC不会开启3 5V 信号 自然也就不会触发上电了

高清图 需要可下载

网友:
谢谢分享,实践是真本事

网友:
拜读,简短而精湛

网友:
万一电池坏了 还真好修

网友:
使用惠普180W电源可以开机,不需要接电池

网友:
我应该抢先把这个贴子发出来。

网友:
可以啊,细

网友:
哟  靓女不去发视频来这水帖了啊

网友:
    就这个检测电路是真好啊  好多款这样的

网友:
这种插电池开机的设计绝了

网友:
开头定场诗 不错  经验也是666

网友:
开机不需要电池,是适配器中间带检测。 原装适配器正常开机。

网友:
虚心学习,收藏了以后大概有用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应该是通病故障点,下次遇到就有福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到该机器实践一下

网友:
写得真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笔记本还真的有点难搞啊,主要是没图,靠猜!

网友:
写得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作文一百分,写这么长说明生意少是吗有时间

网友:
估计以后又会是通病案例

网友:
这种就是良心企业,至少可以修,

网友:
是通病,大家的福利

网友A:
这机器非的电池才能开机有是啥说发,是不是跟rtc没电就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非的电池才能开机有是啥说发,是不是跟rtc没电就不能开机。

是需要充电器检测 不接原装电源就需要接电池开机

网友:
没图纸是难搞了

网友:
确实通病,昨天修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好像也能行哦,还好的啦

网友:
楼主牛逼 ,亲测可调电源调制23v 可以正常开机  或者原装电源  都不需要插电池开机

网友:
在未来修神舟的道路上 怕是又要走一遍惠普的老路 资料难求

网友:
神舟还没遇到过不插电池 不开机的哦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款机显卡供电问题也会现不开机,风扇后面强转

网友:
图片中的标识SYV136应该是1.8VPRIM到PCH,图片中的打?的有可能是+1.05VO_VNNBYPASS   +1.05VO_EXTBYPASS这2个电压和AON  PEX有负载开关输出的也有PM输出的,没有图,没有量电压,只能猜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雷神的好像跟这个板子外观一样的,也是那个电容短路 然后连接的2.2电阻也烧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下次遇到可以重点检查。。

网友:
这种很难查出来啊,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是通病故障点,下次遇到就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