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RTD-FE9Q莫名其妙锁屏黑屏

楼主(2025-12-20):
华为WRTD-FE9Q莫名其妙锁屏黑屏 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按数字键6或者7数字有时候锁屏或者休眠。有遇到的说下,谢谢

网友:
没有测试数据,叫谁可以帮到你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相关出问题了

网友:
屏幕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相关出问题了

键盘换过

网友:
屏幕也换过了 都换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