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RM650X V2018电脑电源PFC辅助芯片SPN5003的代换

楼主(2025-12-20):
  修一台海盗船RM650X V2018版电脑电源,故障现象有待机5V电压,短接绿黑线,12V、5V、3.3V无输出。检查发现是由于“小强”进入,引起图中大红圆圈处大电容正极对继电器地端打火,电流窜入处于中间连接PFC辅助芯片PSN5003的8脚的铜箔,铜箔被烧断,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限流电阻R29被烧损坏,PFC辅助芯片PSN5003被击穿。
  将二极管、电阻换新,连接被烧断的铜箔,PSN5003没件可换,经查看PSN5003外围电路发现和CM03X芯片外围一样,引脚连接都一模一样。翻出元件箱里的CM03X直接换上,通电测试,各电压输出正常。连接电脑跑20分钟甜甜圈,电压稳定无异常,完美修复。

网友:
秦始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

,很多东西真的应该统一一下!  比如这些电源芯片,很多都是一样的,只是型号不一样

网友A:
极间补704不如绿油或三防漆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间补704不如绿油或三防漆保险。

业余维修,非专职,所以没有备那么多材料。因印板有打火伤痕,用的树脂胶做的修复和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