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显卡代码31

楼主(2025-12-21):
牌子是什么祺详,故障是能点亮,能装上驱动,跑分,玩游戏都正常。关机再开机后驱动显示代码31,删除驱动后点下更新就又能用了,
就是不能关机,bios刷了十几个了不行

网友A:
这种故障很难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很难定位。

就是,能装驱能测试能游戏,说明显存,电压都正常。就是每次开机就要重新装驱动

网友:
这张卡已经修好,方法是闲鱼上找到一张一模一样的卡,找老板要了一个bios.刷上后开就就点不亮了卡b2,结下来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