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有5V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12-21):
   这个电源绿线、紫线都有5V输出,短接风扇转一下就停,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有短路保护了,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可一番仔细的测量下来,却没发现什么异常,这就说不通了,难道是我还漏掉了什么细节?静下来我拿着板子反复的观察,终于正面的一个可调电阻引起了我的注意,会不会是这个可调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螺丝刀顺时针轻轻的拧了一下,然后我通电短接测试,奇迹发生了,电源风扇转起来了,再用万用表测量3.3V、5V、12V、-12V,都有电压了,只是12V只有10V左右,-12V只有-9V左右,看来还是调的不够,断电又轻轻的拧了一下可调电阻,再通电测量,这回12V达到12.33V了,-12V达到-10.24V,没问题了,上负载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您的维修技术。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电源输出不稳定,也是一个可调电阻导致的,可能检测到反馈回去的电压不对导致,应该是这个可调电阻长期在那个点上久了磨损了?氧化了?拧动了,点马上就变化了,但是最好还是换一个新的,这样稳妥一些

网友:
谢谢,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更换或者用固定电阻替代。这样会返修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和分享!

网友:
瞎猫碰到死耗子吧

网友:
感谢楼主大大的分享

网友:
运气真好  顶

网友(2026-01-26):
喷点wd40或者换新,不然返修几率很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测阻值,换上相应的固定电阻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