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16-H0666TX的电路图,OLED的显示屏,板号LA-E054P

楼主(2025-12-21):
哪位兄弟有这个图纸呀,求分享一下,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屏幕亮度调到70%以上,屏幕就开始偏红了,这种OLED的屏还是第一次遇到,换了屏还是一样的情况,想量一下屏线接口信号,连亮度调节的方式都和以前不一样,没有明显调节的时候出现电压降低或者升高的信号,所以只能找一下图纸看看了,板号LA-E054P ,或者哪位好心人截图一下屏接口这里,谢谢

网友:
没有图纸不知道和LA-E051是否一样,这个图纸还是有的

网友:
广达的图,不知你用不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