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C167主板 LA-M783P 集显感叹号代码43

楼主(2025-12-21):
惠普暗影精灵9 TPN-C167主板 LA-M783P 集显感叹号代码43  内屏之前时显示时不显示,现在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什么原因??????难到cpu挂了?

网友:
大概率是挂了

网友:
有看这款黑屏说保险电阻坏的,只能台式用了

网友:
等楼主修出来,13900HX,换U老贵了,看是不是13代U的锅

网友:
感觉是CPU的问题,暗屏精灵是屏保险问题,但是不报43错误

网友:
换一下屏看看 呢

网友:
43很可能核显有问题了

网友:
感觉CPU很容易坏啊

网友:
外接能显示不代表u是好的

网友:
这就是U挂了

网友:
估计是CPU问题吧

网友:
没错,就是CPU集显模块不良

网友A:
刚修过一台是屏线接口附近保险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碰到一台戴尔12代笔记本也是核显报43代码,但不影响独立显卡使用

网友:
打开独显直连丝毫不影响使用

网友:
每路电压都正常,那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过一台是屏线接口附近保险电阻阻值变大

上个图啊

网友:
这问题还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