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cpu高负载掉电重启

楼主(2025-12-22):
手上这块板子能点亮,用双核CPU时正常,用4核也能进系统,就是跑fpu瞬间掉电重启,手触cpu mos管,只有一路有发热,其它的貌似都没工作,用万用表测量不工作的mos栅极也有电压,测量这个mos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大神们给个建议,这怎么搞

网友A:
板子不贵,换块板子吧。某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贵,换块板子吧。某鱼看看

是块D3的,现在卖的多是D4的

网友:
查协控自举看看

网友:
先刷最新BIOS再说。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低负载时只有一相电源工作正常的。运行CPU压力测试AIDA64,示波器测试每相协控PWM波形和MOS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