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你们现在用的电流表是啥电流表

楼主(2025-12-22):
有啥电源推荐的。我现在用的修游戏本插上电流表都没有反应。刚开始还以为是主板问题,后面才知道是电流表功率不够。有啥推荐的。

网友:
优德利32V10A的,开机基本都能开,但是显卡好点的机器2060 2070以上的跑分跑到显卡的时候就要掉电关机,过流保护了。

网友:
哥们,高端用不起,只能用20-30块的,误差还行

网友A:
我用这三个电源配合
型号未知一个20V5A的小电流表烧鸡或者一些待机故障
DP3020     30V20A    主用电源
中兴2400改,60V50A,用20V限流20A使用可以跑满,跑测试可以上
另外还单独有各品牌原装电源用来跑测试

其实搞个DP3020 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三个电源配合
型号未知一个20V5A的小电流表烧鸡或者一些待机故障
DP3020     30V20A    主用电源

电流大点的都是价格很受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三个电源配合
型号未知一个20V5A的小电流表烧鸡或者一些待机故障
DP3020     30V20A    主用电源

迈斯泰克DP3020 是这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迈斯泰克DP3020 是这款吗

网友:
目前使用没有发现有带不动的问提

网友:
睿登rd6018p 无冶  wz6012易欣xy7025